[笔记本电脑]
y460笔记本音量控制排线严重烧蚀

楼主(2023-10-07):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烧毁其他硬件吗?各位同行请帮助一下

网友:
海韵之恋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点评):
上面灌水都扣分了 ……你没看见

网友A:
量一下排线接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B:
都这样了你还想接着用吗,一个排线也不贵,实在不行料板那边找个间隙一样的排线撕出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排线接口有没有短路

接口正常

网友:
电脑正常开机了,搞不懂的是为啥烧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你还想接着用吗,一个排线也不贵,实在不行料板那边找个间隙一样的排线撕出来一个。

排线拆掉了,正常开机

网友:
烧就对了嘛 ,不烧,钱从那来..............

网友:
换根排线吧,太折腾了!

网友:
机器这么老了,还折腾。。。。。。。。。。

网友:
能修尽量修,挣钱不易。

网友:
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