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M6506报错误64

楼主(2023-10-07):
奔图M6506上电自检后报未知错误 64 ,上电查看扫描组件电机不转,扫描灯闪烁两次后报错,当扫描车复位正常时报错13,扫描车不在复位位置时报64。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测量电机好坏呀,如果电机没坏,那不就是说主板坏了?量电机4根引线两两一组,阻值13欧左右,12脚为一组,34脚为一组,上电后测得12脚有3.26V电压,34脚无电压,这能说明电机正常吗?还是要更换主板?

请指教!

网友:
弄个表不就测试了吗加个电看看电机转不转不就行了

网友:
先看一下扫描排线是否有问题,不行只有换扫描电机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碰到一台跟你描述的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