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调电源不上电,不过隔离保护。什么原理

楼主(2023-10-07):
几天前修个战神笔记本 ,本来是短路。修好短路用可调电源还是不过隔离。研究好几天后面都没有短路了。今天下载个开机时序图,一句话让我醒悟看图。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还有买什么可调电源比较好

网友A:
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是你可调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是你可调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来....

那也不对呀,别的笔记本为什么可以带动呢 比这个配置还高都会有开机电流。

网友:
还有这种怪事吗?怎么理解啊

网友:
额定电流是不是被设置了,以前有个小孩子动了一下我的稳压电源,导致带不起来,所以你要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138-1-1.html

现在修电脑最好选10A 2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对呀,别的笔记本为什么可以带动呢 比这个配置还高都会有开机电流。

机器和机器是不一样的,前几天我还碰到过一台HP的用可调上到4A多,后掉回1.4A,电流灯好像闪了一下,就是不显示。也不掉电。折腾了好一会儿。
后来用原装适配器插上,能正常显示。主板已经修好了。
如果没有原装适配器,修没修好自己都不知道。按照以前的经验带不动就会掉电。
于是立马下单了一个20A的可调。

网友:
有些型号是这样  只知道跟检流这一块有关系

网友:
买个15A-20A 就行了

网友:
感谢 马上换电源20a以内电源

网友:
好的20A电源好像非常贵

网友:
电压不够高吧,21V就过了

网友:
都买的什么电源  功率大的不便宜啊

网友:
应该是稳压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你这个待机都不过隔离,跟多大A的电源没有关系,一般不装电池还是能开机的,除非你的电源是坏的。有时公供短路,隔离保护管也跟着坏了。

网友:
电流表功率小了,买个大功率的就好了

网友(2023-11-26):
正常的很,其实就是可调电流不够。瞬间电流大。而可调的取样速度太慢,所以显示不出就造成使用者认为电流没有问题。
看我之前的帖子就知道了,修的一个游戏小主机,修好了可以亮机,进系统过程中就掉电,换了供电芯片上下管一套涛声依旧,后来灵光一闪发现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位兄弟说得挺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