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进不去,触摸不了

楼主(2023-10-07):
v30进不去系统,触摸不了,那里问题??

网友:
换过屏吧

网友A:
屏幕不坏就是触摸电路故障咯,这样问谁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坏就是触摸电路故障咯,这样问谁能回答

给个触摸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
先换个屏 不行再修 多大点事

网友:
修好触摸就进去了

网友:
直接换个屏160元

网友:
是摔的才这样的么

网友:
没触摸就三种情况啊,屏坏  主板坏或升了最新系统

网友(2023-11-15):
换屏,OS,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