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 屏幕自动休眠

楼主(2023-10-07):
联想X1 Carbon 5th 有个奇怪毛病,开机正常,用一会儿屏幕就不亮了,合上盖子等一会儿,再打开,就又正常了,反复发作。

在黑屏的时候,如果有外接显示器的话,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用磁铁在摄像头旁边过一下,系统会进入休眠,一会儿再过一下,系统脱离休眠也会重新唤醒屏幕。

感觉就像主板给屏幕的显示维持信号没有正常发出造成屏幕休眠了,重新给个信号后就又亮了。

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原因:是屏的问题呢?还是屏线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你换一个霍尔感应器试试

网友:
你顺便可看看这个
https://www.xinxunwei.com/chenggonganli/07142450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霍尔感应器试试

为何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霍尔感应器试试

谢谢关注!本子自己黑屏的时候外接显示是正常的,系统也不休眠,如果用磁铁扫过传感器,反应也正常呢。

网友:
简单的排除骑嘛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拆掉休眠开关试试

网友:
在camera附件有霍尔感应器,你用磁铁,PC误以为是合上屏幕了,所以会进入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