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亮机BIOS(编程器备份)

楼主(2023-10-07):
技嘉GA-B75M-D3V亮机主板,P75/B75芯片组,支持酷睿2Sandy Bridge3Ivy Bridge处理器。用编程器备份的,bin格式。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下备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的技嘉B75M-D3V的bios坏了,之前用b_bios拆了换到m_bios,现在好像又坏了,请教哪里可以买到同样的bios芯片呢?还有编程器用哪个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的技嘉B75M-D3V的bios坏了,之前用b_bios拆了换到m_bios,现在好像又坏了,请教哪里可以买到同 ...

买BIOS芯片可以上淘宝看看。编程器用普通的能识别24/25芯片的就可以了,在另一个帖子也回复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BIOS芯片可以上淘宝看看。编程器用普通的能识别24/25芯片的就可以了,在另一个帖子也回复你了。

感谢感谢。我在猫宝上搜了下,看到这个,应该可以用吧?

CH341A
1,支持24 25芯片型号(要在支持型号列表内)
2.  支持USB转TTL在线刷机(如需杜邦线另外购买)
3.  板子引出了SPI引脚对应V星JSP11接口,方便客户
直接连接V星主板刷写(如需专用连接线另外购买)
4. 支持STC单片机在线程序下载(如需杜邦线另外购买)
5. 赠送8脚 16脚转接板+2组排针
6. 赠送路由固件及彩电数据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我在猫宝上搜了下,看到这个,应该可以用吧?

CH341A

CH341A一个,PCB板(正反面都是八针)一个,Sop8烧录夹(自带排线)一个,有这些就够了,见下图。
另外你可以留个邮箱,发你一个技嘉B75M-D3V主板我添加了NVMe的BIOS,刷我这个后在启动优先权那里能看到固态硬盘型号,并不是PATA S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341A一个,PCB板(正反面都是八针)一个,Sop8烧录夹(自带排线)一个,有这些就够了,见下图。
另外你可 ...

感谢大神!我的邮箱ql1307096@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我的邮箱

晚一点发给你。
CH341A搭配的软件,建议用NeoProgrammer,在64位win 10系统中比较稳定,win 7里就不太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晚一点发给你。
CH341A搭配的软件,建议用NeoProgrammer,在64位win 10系统中比较稳定,win 7里就不太好 ...

谢谢你,热心的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热心的大佬

感谢你,编程器买到了,就是你图片的那种,然后自己把华硕B75M-A的bios取下来刷写,成功加入了nvme。
另一款技嘉B75M-D3V的夹上线读取,编程器读写灯常亮,NeoProgrammer提示无响应,估计是芯片坏了,好像技嘉的bios芯片经常出这问题,准备取网上买一个试试看,芯片上大略看出型号是MX25L6473EM2I-1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编程器买到了,就是你图片的那种,然后自己把华硕B75M-A的bios取下来刷写,成功加入了nvme。
另 ...

编程器读不出来,不一定是芯片的原因。跟操作系统也有关系。我的CH341A在64位win 10里可以用,win 7里就读不出来。还要提前安装好编程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
再次感谢,今天成功的把那块准备扔掉的技嘉B75M-D3V救活了,果然是bios芯片的问题,读写发现是空的,不过在主板上不管我怎么夹线都无法读取芯片,还买了两个芯片。最后是把芯片烙下来后才成功连接的。

网友:
主板是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