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 GL553VD键盘及USB全部突然失灵

楼主(2023-10-07):
按照论谈的说法下载程序包 无法正常刷新 键盘程序,USB插带灯U盘 有一个口可以亮灯,别的口没反应,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说一下了,谢谢。

网友:
待机电流0.029看似正常,关机状态开机指示灯常亮电流0.389.没招只能默默的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更换键盘控制芯片  丝印ite之类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是这样  换一个这芯片就好了

网友:
独立ite芯片或者ec

网友:
昨天一个asus fx63v 键盘不能用,刷了程序确实好了,但是usb本来就能用,GL553VD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