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球型摄像机插电开机提示下面这个,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3-10-07):
DM36x initialization passed!
TI UBL Version: 1.50
Booting Catalog Boot Loader
BootMode = NAND
Starting NAND Copy...
Valid magicnum, 0xA1ACED66, found in block 0x00000008.
Valid magicnum, 0xA1ACED66, found in block 0x00000009.
Valid magicnum, 0xA1ACED66, found in block 0x0000000A.
NAND Boot failed.
Aborting...

网友A:
这里修球形摄像头的比较少哦,大概意思是无法启动 UBOOT问题。具体的还是要看品牌报错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修球形摄像头的比较少哦,大概意思是无法启动 UBOOT问题。具体的还是要看品牌报错看能不能解决。

这不是尝试刷机啥的都搞不定嘛,纯属无聊研究点东西,不过感觉是少了个引导

网友(2023-11-21):
刷机不行胡话 就换表BIOS芯片

网友:
估计是内存坏了 复制到内存校验不通过所以启动失败
补焊下内存 不行就换个内存

网友:
明显NAND坏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