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显存供电,波形看不懂求助。

楼主(2023-10-07):
板号:NH5K0
供电IC:MP2988
问题描述:不出显存供电,MP2988是从好板拆的确定是好的,显存共有两组供电,两组供电瞬间都有波形产生,其中PWM1感觉不正常,波形下探到负值,像是保护了,见图,PWM2波形正常,请教师傅们这个波形有啥问题,谢谢。

网友:
好像没人给你回复,你可以去找B站的笔记本维修Man,这个小伙子很热心,他会免费帮你答复,最近他好像没事干,你去找他吧

网友A:
有升压,50ns纳秒会不会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升压,50ns纳秒会不会太小

保护后就停止输出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该是保护了,这块板子还烂在手里呢。抽空再研究,感谢回复。

网友:
条件满足显存不短路不应该不出,不行把管和芯片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