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CEIF复位 时钟,但不显示

楼主(2023-10-07):
一块A88M-K 主板 供电正常,有PCEIF复位 时钟,但不显示?检测卡跑84 85 然后重启反复跑码。按正常PCIE复位,时钟都出来了,时序应该跑完了,就是不显示,刷过BIOS,故障依旧,求思路,该查哪里?跪求大神指导。。。
重启
不显示
iOS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6368-1-1.html

网友:
查北桥以及集显部分,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