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10A的稳压电源,不知道哪个牌子好?

楼主(2023-10-08):
想买个10A的稳压可调电源,四位的,不知道哪个牌子好?

网友:
科睿源 KA3010D  我经常用

网友A:
我买了个龙威20A的,今天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龙威20A的,今天到货。

真厉害,我还是在用5A的

网友:
真厉害,我还是在用5A的

网友B:
买变压器的,别买那种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变压器的,别买那种开关电源的

支持!线性变压器的稳压电源纹波小,稳定,故障率低,龙威电源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