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文件重影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08):
一台32寸美昂显示器,用着用着不亮了,拆开检查后发现是逻辑板短路了,然后在网上发了一块逻辑板换上了。
(换的这块蓝色的板)

可是,换上出现了重影现象

排查:1、把两条排线,断开一边后检查显示的一半图像是重影的,断开另一边检查图像也是重影的。
           2、把逻辑板上的两个小8脚芯片跟旧板上的都换了(因为不知道哪个是存储芯片所以干脆两个都换了)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排查哪方面。不胜感谢~~~。

网友A:
驱动板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设置不对。

是不是换上的逻辑板和驱动板的参数不匹配?需要把驱动板的参数设置一下,也就是需要进工厂模式设置,但是这个显示器的工厂模式不知道怎么进入啊。

网友:
又买了一块逻辑板,换上后就好了,不再细追究哪个元件坏了。
封贴了哈,谢谢各位!

网友(2023-11-13):
一看就是逻辑板有问题 在买一个

网友:
一看就是逻辑板有问题 !

网友:
直接换电路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