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显卡挂了啊

楼主(2023-10-08):
神舟z6-sl7d1,不能识别独立显卡,可以正常开机,也可以一直工作,没有出现风扇狂转现象,测量各关键电压都正常,后 续不知道该怎样检查了。请教各大神指点

网友:
不要沉啊,都准备上班了吗?

网友:
条件正常换显卡

网友:
有阻值就可以尽力救一把~~~

网友A: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下了两个biss,不知道用那个,说的比较笼统

网友:
什么型号显卡,你测试显卡这边有几个电压嘛

网友:
学习一下!共同探讨!

网友B:
风扇狂转关机,检测不到显卡就是显卡问题,多半是供电问题

网友:
蓝天主板不认显卡还算好修吧

网友:
供电条件都正常换核心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先看看怎么杨

网友:
蓝天的机器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多

网友:
总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显卡来一炮?植株?刷BIOS,三板斧先上...

网友:
救活了吗,。。。。。。。。。。。。。。。。。。。

网友:
和显卡相关 具体是不是核心问题 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关机,检测不到显卡就是显卡问题,多半是供电问题

风扇不转,可以一直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识别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