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改集显

楼主(2023-10-08):
版号6-71-p65hp0-d02a拆掉料板上面的一个八角的温控芯片
改到q5上面即可
有3.3伏链接温控一脚 gnd 链接温控gnd
8脚连3角 7角连6角
测试一晚上无问题

网友A: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拉高一个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17):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拉高一个电压就可以了

兄弟拉高那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