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主板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3-10-08):
一个b450主板,开机不亮机,板子全是焊油二修主板,感觉要翻车啊,测量各供电,发现1.8vsb不正常,只有1.2,CPU供电没有

1.8v只有1.2那就测量一下fb,捅了一下fb分压电阻测量0.6v,应该正常啊?再次测量1.8正常了,仔细观察发现一个分压电阻磕破一点点,如下图

可能是表笔捅了几下阻值正常了,把电阻换掉1.8正常了
然后修CPU供电,测量开启电压没有

开启电压受控于这个MOS管的d2

d2测量g2有5v不正常,g2受控于g1,g1没有电压不正常

g1受控于vq9这个三极管的6脚,测量2脚0.66不正常,2脚高电平就会导通1脚和6脚,2脚和3脚是相连的,5脚1.2就会导通3和4,只要4脚是低电平2脚也会低电平,现在4脚不是低电平不正常

4脚受控于vq1,测量vq1的g极没有电压,G极由vddp pg过来,

检查pg发现掉一个电阻,如下图

补好电阻正常亮机

网友A:
我也有张A320 无CPU供电,RT8878B,VCC PVCC EN 都正常 没输出,代换了个8878A 还是不出CPU供电,看引脚定义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还是要8878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张A320 无CPU供电,RT8878B,VCC PVCC EN 都正常 没输出,代换了个8878A 还是不出CPU供电,看引脚定义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还是要8878B

这种有开启有供电换芯片还不出的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开启有供电换芯片还不出的就蛋疼了

对 而且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要么就再换一个,8878A一个几元前,8878B一个20多元,成本有点高

网友C:
供电  EN都正常可以看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1V左右,偏高CPU电压就不会出来,这个120K电阻不需要特别精确,120K左右都可以,而且8894A跟8894B一类的不一样不能互换

网友:
谢谢分享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  EN都正常可以看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1V左右,偏高CPU电压就不会出来,这个120K电阻不需要特别精确,120K左右都可以,而且8894A跟8894B一类的不一样不能互换

这是8894a吗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D:
发帖子的总是发现电阻损坏,为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E:
大神看我这个地方,少了个跟旁边一样的东西,是电容还是电阻呀。技嘉B75D3V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看我这个地方,少了个跟旁边一样的东西,是电容还是电阻呀。技嘉B75D3V主板

目测电容,影响不大,拿万用表测量应该是一边12V电压一边是接地,跟旁边那个一样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子的总是发现电阻损坏,为什么?

不是吧,笔记本那边不少换芯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