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30/DELL360/DELL380 一直黄灯过不了自检

楼主(2023-10-08):
DELL330/DELL360/DELL380 一直黄灯过不了自检
DELL 330 一直黄灯过不了自检
08年老电脑,换了U,好象原来是E2180换成E3400。
E3400CPU三相供电VCCP上管的九个电容都被拔光了,其中C568,C598,C597是我拔的,其它六个C569,C570/C588,C590/C589,C599不是我干的,是其它高手干的,J.
现象:如果放好久不开机,就能开起来,检测卡跑码C4,CLK,正常.
再开机,黄灯常亮,检测卡的RESET常亮.
判断:电容都被拔光了,VCCP变光杆司//令了,电压在1.15/1.17/1.19基本可以说不稳定和不正常。
先恢复电容再说,分别是C598/22U/1210/16V/X5R///////
C588/22U/1210/16V/X5R/////// C590/22U/0603/16V/X5R,其它两组均相同。
焊上三个电容,问题不变。说明可能性比较大是时钟或复位电路问题。
查时钟,电路如下,VCCP有压后经过对管发出CK_PWRGDU1/CK505(时钟IC)启动时钟。哈,检测CK_PWRGD时表笔触发了时钟信号,启动了跑码,机子正常了。说明问题就出在了时钟启动电路。每次一触CK_PWRGD就会正常启动。老板子灰尘大,清了后不稳定,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能用就行了。几次启动都正常,OK了。

题外话:
1、跟DELL PLAY了很多年了,发现有它的特点,象灯一直黄(或叫橙)是代表自检过不了,例如CPU启不了,黄灯闪一般是CPU没压,这倒是挺好的。
2、再挤兑下DELL,有330图纸即可,360、380参考着用,这是它规范的商业做法。不然,您提供我360、380图纸?我找不到。。。
3、黄灯闪时,DELL330,360,380可以用拔三相供电电容法,有三个都拔光也没事,上一手高高手,拔了六个,我又拔三个,让VCCP变光杆司  /令了,为了稳定,加回三个电容,用普通极性电容的容量在20~100UF之间,可以用不要紧。
4、CPU条件:一电压二时钟三复位。
5、黄灯但能关机,南桥一般OK。
6、有检测卡很好,RESET灯一直亮,说明毛病在复位前。
7、老电脑最好不要清灰尘,毛病越清越多,让它维持一种病态的稳态其实是好的。
8、又来骗分了。。。

网友:
老机器,有原件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