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iMAC一体机A1419不正常开机求助

楼主(2023-10-08):
iMAC一体机A1419不能正常开机,按开机键时第一个灯闪一下又正常亮,其它三个灯不亮不开机,抠掉coms电池上电自动开机,机器能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后马上开机又开不了,断电一会上电又能自动开机正常使用,求大神们赐解。

网友:
检查触发电路,和ec

网友:
我是同样的问题, 送维修店也没查出来原因。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师傅拆了机,把主板电池扣下来,再装上了,可以开机了,然后测试了几个小时,没问题。 我就付了钱抱回家了, 用了2,3个小时后,去吃饭了,电脑休眠了,然后又无法开机了。

网友(2024-12-13):
一样故障,这算是个通病。亮俩灯,屏不亮,CPU有供电,我换EC和BIOS都不好使。清BIOS可以亮机,断220后就有时不亮。

网友(2025-09-10):
后来好了吗?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