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有个P104-100,

楼主(2023-10-08):
求助大神,有个P104-100,U37这个五角芯片烧糊了,只能看清下面那排字psz69E,前面那排是S8 结尾是T10,哪位大神有这个卡告知一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元件?

网友:
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
P104显卡的元件

网友A:
我,有三张,都坏了,我在学习,不知道一年之内我能不能修好

网友B: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显卡,找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张,都坏了,我在学习,不知道一年之内我能不能修好

应该可以修过,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显卡,找电路图

好的,。收到,谢谢你们,辛苦了

网友:
应该是5v转5v的把两个脚直连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