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0c 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3-10-08):
今天接修以客户笔记本,说是开机通电不显示,开个10次能有一次正常,上电试机,一次显示,开在logo 界面,关机再开不显示,电流卡在1.2左右,在重启还是不是显示,拆机检测cpu供电,内存供电,phc 供电 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各方面检测正好,这个机器有个通病bios、容易损坏,根据线路图发现这个板子LA-8133P
是双bios,一个8M 一个6M ,

特别指出bios芯片位置,方便新手查询

在主板背面,屏线接口下边
同时附上正确bios!!!

网友:
建议楼主整一个亮机图,这样坛友下载你发的BIOS的时候,心里比较踏实。

网友:
楼主应该是修好了吧,这帖子好像没说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