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显微镜问题

楼主(2023-10-09):
大家用的显微镜是什么的?我看TB上有个晶锐的显微镜工作距离18CM,大家用过吗?效果怎么样?大家帮忙看看,第一次买不懂啊。。。担心买来不好用。主要拿来跑线,焊接。。眼神不好。。。。

网友:
应该够用

网友:
我才用双目的,你这三目的,比我的好多了!100倍,有必要吗?手抖一点,都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
显微镜最怕就是用着用着就蒙了,得拆来清洗,自从换了nikon就没有这种问题。国产显微镜密封度不行。

网友:
建议买品牌的,国产舜宇值得推荐。
迅维(深圳)淘宝店连接:www.szfix.taobao.com可以看下

网友:
国产品牌可以考虑舜宇的,光路清晰,品质方面也比较稳定,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36256076432

网友:
考虑工作距离的话,任何一款显微镜只需要单独购买一个增距镜就可以了,增距镜也要做缩倍镜,通过缩小倍数增加实际使用高度

网友A:
谢谢大家回复,我听说江南显微镜比舜宇好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回复,我听说江南显微镜比舜宇好是真的吗?

你可以去B站看看有没有人吐槽,然后就是不要贪便宜

网友:
我买了台3000多

网友:
我买的也是三目3000多  手机修主板少得 可怜一直在睡觉  楼主要的话 便宜点给你  13865138710微信

网友:
我的也是吃灰,不常用

网友:
100倍就是把目镜换成了20X/10   一般都 用10X / 20 或22

网友:
够用就行,不必追求完美。不直播的话不必买三目

网友:
显微镜我觉得以自己需求去买吧,想好的当然是大品牌尼康,奥林巴斯,徕卡等。。。国产舜宇值得推荐

网友:
显微镜维修东西多的话还可以

网友:
我买的2800  连接电视没有用,只用2个眼睛就够了,

网友:
国产品牌舜宇的也不错,我就买的是这个品牌

网友:
舜宇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普通的10cm距离就够用了,17cm实际上就是加了个增距镜,我也是和你一样,想距离大一点,结果买回来直接把那个镜子没装,因为17cm太高了,导致目镜太高,要伸长脖子不方便

网友:
奥林巴斯SZX7

网友:
来自: 安徽
10cm完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