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暗影精灵2 TPN-Q173 外部电源不供电问题

楼主(2023-10-09):
笔记本:惠普暗影精灵2
主板:TPN-Q173(DAG35DMBAD0)
问题描述:
              1、只使用外部电源供电(不接电池),不开机
              2、只用电池,可开机
              3、同时使用外部电源+电池,可开机,但是外部电源不给电池充电(显示已连接电源适配器,但实际不充电),直到电池电量耗尽。

网友:
第40页是电源的原理图,麻烦各位大佬看看,谢谢!

(P40)DAG35DMBAD0.PDF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A:
先查适配器检测,还要单适配器为什么不开机。没过隔离?

网友B:
只识别电源了,,没有充电,,,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路过学习    期待后面的维修分享

网友:
看了楼主的等级 我建议楼主换电脑 这电脑就抽奖送了吧

网友:
大佬您好,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前几天玩游戏可能锅热了,然后就不充电了,查了一下不过PQ1003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适配器检测,还要单适配器为什么不开机。没过隔离?

大佬您好,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前几天玩游戏可能锅热了,然后就不充电了,查了一下不过PQ1003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识别电源了,,没有充电,,,查保护隔离电路

大佬您好,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前几天玩游戏可能锅热了,然后就不充电了,查了一下不过PQ1003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查适配器检测,还要单适配器为什么不开机。没过隔离?

ACDET 3.2V,VAD 19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CDET 3.2V,VAD 19V

ACdet高了。正常应该2.4v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Cdet高了。正常应该2.4v上下

嗯嗯谢谢,上电后PR1031和PR1032会变大很多,怀疑这两个电阻坏了,等快递到了试试换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上电后PR1031和PR1032会变大很多,怀疑这两个电阻坏了,等快递到了试试换电阻

电阻也需要订吗?看来不是圈内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也需要订吗?看来不是圈内人啊

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