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神州战神Z7M-KP75C 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

楼主(2023-10-09):
神州战神Z7M-KP75C 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   板号:6-71-N85J0-D02
1.测试全板供电基本正常无短路
2.插电待机电压0.008,按开关能触发电流上到0.175,大概3秒左右电流调到0.023,大概15秒左右电流又上到0.048,再3秒左右电流到0.038不跳变,再按开关能继续触发,循环原来故障
3.待机时PL17电感电压只有3.3V,按开关触发后PL19电感1.07V,   PL3电感有1.79V,    PL18电感有5V(但是掉电流后此电压也没有了,)其它电压用示波器测试了  都没有出来过
4.查询5V出来后没有,是因为控制开启的信号DD_ON,电压掉的同时也变为低电平,尝试控制开启5V的信号为高电平,5V电压是正常保持的
5.检查了3V,5V的二级转换电压都没有短路
6.按照时序应该要出VDDQ  VPP等电压了,这个电压管理芯片受控于SUSB#  SUSC#信号,感觉问题就出在这里
7.SUSB#信号是SUSB#_PCH跟EC_EN相与得来,与门供电正常,门芯片也没问题,就是信号奇怪了,开机触发时EC_EN有高电平,SUSB#_PCH低电平,等掉电的瞬间EC_EN变为低电平,SUSB#_PCH变为高电平了,持续几秒后两个都变低电平了(SUSC#信号也是一样)
8.EC_EN是EC发出的 ,SUSB#_PCH   SUSC#_PCH是PCH桥发出的,到这里我就不会修了,没有思路了,望各位高手能否指点,在此先感谢。由于是新手维修,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望高手指正,谢谢
下面是附上的相应电路图

网友A:
我感觉你只关注了en使能这方便,没有去查下检测信号的问题,检测信号有问题才会保护掉电。这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希望能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只关注了en使能这方便,没有去查下检测信号的问题,检测信号有问题才会保护掉电。这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希望能有用。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图纸能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