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边板上的这个二极管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23-10-09):
一台40寸的显示器,灰屏故障,通电测得下图边板上这个二极管下端是11.95V,上端是0V,这二极管正常吗

请教:这是个什么管(放大能看清字第一行: 8 60  第二行:LG),如何测量它的好坏呢?

网友A:
有11.9V就正常,;另一端是接地

网友B:
灰屏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C:
这是个保护二极管,只要电压有,他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1.9V就正常,;另一端是接地

明白啦,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屏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是吧,那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保护二极管,只要电压有,他就是好的

OK,明白啦~~感谢~!

网友:
短路就坏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二极管 一头接地的

网友:
有电压,说明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