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畅游人 Pavilion DV4-3126tx大短、不上电,烧机找捡钱电容

楼主(2023-10-09):
新手第一次发,如有不当欢迎讨论
跟了我十年的DV4,23年1月主板RTC出问题不开机,为了省事直接淘了一块二手板换上,结果国庆期间不开机,经测试是开关微动老化,换微动解决
装机点亮后发现触控板也不好使,接着拆机换微动,换好后再插电听见电源嗞~嗞~嗞~一下一下的响。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然后万用表测DCIN电压在0~3v跳动,说明大概率大短路,测试有几个电容短路包括CPU圈起来的一片都短路。

新手没啥经验,就把原来换下主板拿出来对比测试,发现原来的主板测着都正常,遂把所有零件转移回去,开机点亮。凑合用也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新买的二手主板就这么坏了不甘心啊,CPU拆了以后CPU周边的电容测试又完全正常。
然后就想尝试修复一下,见下图记号笔标红的都是可能得短路电容

论坛查阅以下两个帖子,对我启发很大,而且我测得短路电容里就有贴子里一模一样的位置
HP DV4-3010TX大短路维修拆机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017-1-1.html
新手适用,大短烧机大法捡死鱼,详解烧机大法要旨,已超神的就没必要看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4864-1-1.html
看了烧机帖,然后琢磨着最简单的就是用锂电池烧机,说干就干,组装一个简易烧机电池

直接负极接地,正极用剪线钳剪成尖头去碰电容,有大火花的脚是GND,小火花的就是电路上的正极,电容本身不分正负极,碰上正极后有两三秒主板背面末端升起一股轻烟,赶紧撤了线头,然后反过来发现一个电感旁的电容PC23发热把标红的记号笔印记直接挥发了,然后接着用线头碰这个电容直接烧红化锡粘在了镀了锡的线头上,我一提线头电容跟着掉了,还好焊盘没掉。后续就是找了个废电路板拆了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装回点亮。正在测试,希望不要再出问题。

总结,捡钱电容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公共点烧,容易把连带的其它原件烧坏,有针对性的只烧单一元件出效果更快,用镀锡线头点触容易控制,发现异常直接撤线
另外附上点位图和软件

网友A:
楼主好文采,如此烧鸡大发,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文采,如此烧鸡大发,奇葩

成本低见效快

网友B:
一般的烧机用的是低电压高电流烧机,电压1V或低于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烧机用的是低电压高电流烧机,电压1V或低于1V、

新手,没啥设备也没啥经验,纯试手的

网友:
我神之一手,甘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