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S1 开机风扇一直转不亮机

楼主(2023-10-09):
开关电压正常,s3正常,桥供电正常,PWRBTSW信号正常,cpu供电也有。刷了一下bios也不行。小白一个,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开机风扇一直转不亮机大概率还是主板bios的问题哦

网友:
用诊断卡试试,看看能跑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