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导致奇葩问题

楼主(2023-10-09):
   前几年卖出二手主机已过保。 主板华硕H81M-E 1.03 ,客户拿回来说昨天开机不启动。插拔内存无果。今天拿来让我给修修。
   本着主机是我卖的,客户态度诚恳,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的前提下,拆机给看看。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风扇转,屏幕不显示。拔内存无报警。因无PCI槽,无法上诊断卡,只能凭经验修修。
   检测:  上电不掉电,各主要供电均正常,  各电感打阻正常。
   维修:  老司机一看直接刷BIOS 。抱着钱已到手的心态,论坛刷BIOS 。。。。。 故障依旧。。。。。
   再检测:老司机又说了。bios刷过,那就100%的南桥,,  这个客户肯定不修了。  好吧,到手的钱不能让他飞了,咱在看看。先别干桥,通过跟客户沟通得知,前几天一直正常,昨天第一次开机就出现故障,经验判断硬件问题不大。还是哪里信号不良。全版除了CPU其他都清洁过了。索性把CPU拿下来擦擦,装机。。。机器亮了。。。。(无语。。。。)
  总结:这个破机器居然CPU太脏导致信号不良。。。这几率也是绝了。。。打家维修时注意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含泪挣了几十大洋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我就奇怪,现实中也遇到很多,维修台式机的,连个诊断卡也不舍得买。诊断卡不是万能的,但是很多时候能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我就奇怪,现实中也遇到很多,维修台式机的,连个诊断卡也不舍得买。诊断卡不是万能 ...

台式机板子维修好收几十块,忽悠客户换板子出去成本也收几十块,坏板子还能卖15 ,挣2份钱,售后还不用管。还不用费脑子。当然不需要用诊断卡费劲修板啦。。。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板子维修好收几十块,忽悠客户换板子出去成本也收几十块,坏板子还能卖15 ,挣2份钱,售后还不用管 ...

坏板子以前可以卖60多  现在可以卖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板子维修好收几十块,忽悠客户换板子出去成本也收几十块,坏板子还能卖15 ,挣2份钱,售后还不用管 ...

事实如此,但是忽悠客户换板,前提是你能确定是主板问题啊。像这个案例,只是CPU接触不良,如果真是CPU或内存问题(在没有诊断卡的情况下,只能盲猜),你忽悠客户换板,结果换了还是不行,然后继续忽悠客户换内存和CPU?

网友:
十年老平台了,cpu触点氧化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板子以前可以卖60多  现在可以卖40

那里的 坏h81现在卖 40  ?  跟上边说的一样 坏的15
好的 65都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板子维修好收几十块,忽悠客户换板子出去成本也收几十块,坏板子还能卖15 ,挣2份钱,售后还不用管 ...

这个也不能说是忽悠吧   只是建议而已   维修人员修起来费时费力不赚钱  客户换个新板更稳定  价格还差不多   双方都有利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很宝贵,谢谢!祝愿楼住生意兴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很好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板子以前可以卖60多  现在可以卖40

收坏板的都是只给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