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望解答

楼主(2023-10-09):
在学习修个板子,技嘉的b85-hd3 v2,插电测B10脚有3v电压,万用表测pcie B10脚对地值只有35,这个属于正常的吗?

网友A:
一般电压不会被拉地,而对地阻值小一些也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压不会被拉地,而对地阻值小一些也施正常的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2024-01-06):
小白请教一下,下载积分都是怎么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请教一下,下载积分都是怎么赚的?

发帖回帖,别人给你帖子的评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