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_D R2.0维修请教

楼主(2023-10-09):
收到一块华硕H81M_D R2.0主板,检测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而且自检测时间特别长,通过BIOS关掉自检选项后开机亮屏速度提升,放置一段时间后彻底不亮,故障现像为能上电,有复位 也有时钟 PWM供电电感发热 ,但是CPU不发热 。测量过 VCCST也是正常的,后面就怀疑是PWM供电有微短导致电感发热,CPU不发热且不工作,与是我把PWM电路上的开关管全部拆下测量并打值 ,发现都是正常的,于是只能按笨方法重新开始按时序查,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另一路桥供电也正常 ,CPU供电电压也正常 ,那为什么CPU不发热呢,难道只是预供电,CPU没有正式供电,按时序,CPU正式供电是时钟和复位正常后,桥发送CPUPWRGD和DRAMPWRGD给CPU,CPU并通过桥读取BIOS,发送VID给电源管理芯片,芯片解码,正式上电,CPU供电正常进行自检。那么接下来就是查两个PG,VRMPWRGD正常 。而且IO的OPWROK也有 而且根据点位图 OPWROK还会转换成SPWROK给桥,测量后也是正常的。时钟测量过也有,至于怎么测量全板时钟,我还是不懂,是指测量功能芯片的时钟,还是所有芯片以及接口的时钟,然后桥收到这两个PG,开始提供时钟信号,并发出CPUPWRGD 和DRAMPWRGD 给CPU,这两个信号测量是正常的。然后CPU通过桥读取BIOS ,测量1.2.3.7.8脚电压都有3.3V,BIOS也刷过,芯片也换过,为什么如引对待BIOS,请看后面,桥延迟发送复位信号复位CPU ,CPURST信号有,按理说,CPU供电正常,复位也有,PG也有,应该是正常工作上电了呀。但是故障依旧,于是测量VID终于发现, ALERT这个信号为低,因为之前亮过机,所以桥肯定是好的,就各种作BIOS,还特意买了一块好板,把BIOS换上去,故障依旧,不知道是CPU拉低的ALERT,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拉低的,于是拆掉CPu发现, 这个信号为低,于是又把目标集中电源管理芯片上,更换过之后,故障依旧,但是有了新的发现, 那就是手放在芯片上,主板会重启电源管理芯片的各项条件,供电,EN,VBOOT,频率设定,温控取样,流控取样,都测量过,都正常。我就非常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像,正常吗?那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故障呢?有没有大神,解读一下。

网友:
VID_ALERT这个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哪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