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U4000U 掉电

楼主(2023-10-09):
华硕 U4000U 掉电0.4掉电  估计通病 U310

网友:
为何如此说,阁下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请说明板号,因为同型号板并不一样

网友:
最好说明原理,谢谢

网友:
全局一张图,结果全靠猜

网友:
拔掉就OK了

网友:
温控芯片报高温保护断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