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样的硬盘呀,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23-10-09):
仿苹果电脑,硬盘像是有写保护一样,系统装不上,要换个硬盘,看起来是MSATA的固态硬盘,但应该不是,换了2个MSATA的都不行,不装硬盘还可开机,装上硬盘都开不了机。原机硬盘这个样,求助各位,这是什么接口的硬盘,某宝上没有找到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固态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MSATA吧  有些硬盘是特殊的 根据机器来的

网友:
是固态硬盘坏了,不知这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以前的收银机很多用这种硬盘的。

网友:
看样子是mSATA

网友:
是mSATA硬盘,现在大概率只能买二手的

网友:
买不到全新的吗?

网友:
有那种长的跟msata一样的。走的pcie协议的固态

网友:
msata 硬盘,我买过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应该是mSATA

网友:
msata,以前笔记本用得多

网友(2023-11-10):
盘就是正常的mSATA,你都说了仿苹果电脑,黑苹果?黑苹果引导出问题不亮机可太正常了。

网友:
这些硬盘很多都用在高速u盘上的。

网友:
MSATA 网上才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