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低压CPU需要刷BIOS吗

楼主(2023-10-09):
像这种南桥和CPU集成一起的更换需要刷BIOS吗 换过一个小米6代的 当时找了个i5的不好使 又拆了个惠普I3的 也不记得刷没刷BIOS

网友A:
要刷的,新款的应该都要刷

网友B:
要刷BIOS,主要是要重新配置ME。另外换低压CPU的话,如果是拆机的要注意被拆的CPU是否有锁。不然换上会不出CPU供电。如果是TB买的CPU就没事,只要确定好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刷BIOS,主要是要重新配置ME。另外换低压CPU的话,如果是拆机的要注意被拆的CPU是否有锁。不然换上会不出 ...

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刷的,新款的应该都要刷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