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图一箭头那颗8脚芯片是b

楼主(2023-10-09):
请问一下图一箭头那颗8脚芯片是bios芯片吗,另两个8脚芯片是什么芯片呢,还有就是fm25f04a是bios芯片的话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A:
是显卡是的BIOS芯片
编程器应该都可以的,选25*40的芯片方案就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是的BIOS芯片
编程器应该都可以的,选25*40的芯片方案就可以刷的。

我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了程序可以正常识别,原本那个芯片我的编程器识别不了,编程器的问题,应该要更高级的编程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RT809H应该支持这款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RT809H应该支持这款BIOS芯片。

用的341,识别不了,不能读也不能写,我换了一个能识别的芯片,写上程序,可以用,但是开机会花屏一下,进系统后又正常,还没找到原因,程序是以前通过软件备份的,也就是说程序就是原本的程序,出现这问题,不晓得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