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快刀斩乱麻 维修一例

楼主(2023-10-09):
华硕H81M-E,REV:1.03。

一开始故障是不触发。查了开机基本条件,都具备了。 IO的29.30脚,O_IOPWRBTN#     O_PWRBTN#_R  ,电压正常,
按开关,有跳变,31脚O_PSON#_R是连接电源的绿线,此脚电压一直为高电平,没有跳变,经测量也没有断线。
搜索论坛,得一葵花宝典,现在已经不记得是哪位大师的杰作了。在此感谢这位大师的无私奉献。

按照大师的宝典,全测量了一遍开机流程,均正常。后来仔细看了下,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粗心了,右边的
注字,都没仔细看。原来是SKTOCC#检测信号为高电平,会导致不触发,不上电的情况。
查看电路图,发现是与IO的48脚,H_SKTOCC#

测量得到此脚为2.7V,所连接的电阻上拉为3.3V,因此脚检测需要低电平,才可触发主板,故将此电阻拆掉。
电阻拆掉后,奇迹并没有发生,依然没能触发,当用表笔测量此处电压时,意外发现风扇转了。。。三秒后又停了。
再测量,又自动上电。。。。。如此奇怪的现象。。干脆三下五除二,直接将此点与旁边的电容的地相连。

处理完这个,触发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将CPU装上,上电。。转一下又停了,并没有自动重复上电。
看到论坛另一位大师,修此板时,说如果遇到开机掉电的情况,直接将SQ20拆除即可。
索性不查那么多了,直接快刀斩乱麻,一通乱斩。。。

直接让SHDN 为高电平,此时再上电,已经不会掉电了,风扇一直转。但无显示,再摸一下CPU。。。无温度,心理顿时
又凉了。。。又开始查起了CPU的供电条件。。。VCORE_EN,无电压。。

查看电路图得知,VCORE_EN受控于PQ802,PQ735,测量PQ802,全没电压,PQ735 的1脚为0.8V,此脚又受控于PQ730,奇怪的
是PQ730的1脚为0.7V,3脚电压为0.8V,按理说此管应该是导通状态,3脚应该为低电平才对。以为是PQ730坏,直接更换
无果。干脆直接了当,再砍一刀,拆掉PQ735

再开机,测量发现CPU已经有1.7V的电压了。。插上键盘,显示器。熟悉的画面终于回来了。

至此,此板的维修经过快刀斩乱麻式的维修,也总算救回来了。。。

网友:
5 6 7 8  参数都正常的话 我换板了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维修,,

网友:
写的确实不错

网友:
估计是断线了 针脚到那个MOS管断线、

网友:
元件都让你拆掉完了快

网友:
这样修也可以?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维修

网友: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这种对于新手来说,开拓思路很有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