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2电源适配器不供电问题详述与维修进度记录

楼主(2023-10-09):
笔记本:惠普暗影精灵2
主板:TPN-Q173(DAG35DMBAD0)
问题描述:
              1、只使用外部电源供电(不接电池),不开机
              2、只用电池,可开机
              3、同时使用外部电源+电池,可开机,但是外部电源不给电池充电(显示已连接电源适配器,但实际不充电),直到电池电量耗尽。

初步检查记录:
1、使用的适配器是原装且正常的,
2、笔记本是最近出现的问题,之前是正常的
3、电流不通过PQ1003
4、ACPRES(ACIN)有电压
5、ACDRV低电平(接近0)
6、ACDET(3.22V)
7、PR1031和PR1032接适配器前  和  接适配器后再断开,这前后电阻值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断电后静置几分钟再测,电阻值恢复。

初步问题估计:
1、电阻PR1031和PR1032有问题
2、PQ1003有问题
3、PU1001(BQ24738H)有问题

望各位大神有空帮忙看看,谢谢!

(P40)DAG35DMBAD0.PDF

网友:
PDF第40页是电源模块的图纸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中间针那个电压,它有一个功率识别信号是否达到电路要求。

网友A:
6、ACDET(3.22V),有点高,搞到2.4V以上,3.15V以下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ACDET(3.22V),有点高,搞到2.4V以上,3.15V以下来试试!

嗯嗯,谢谢大佬,我这现在没有合适的电阻,等到货了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大佬,我这现在没有合适的电阻,等到货了试试

电阻你也要临时买吗?厉害,可以去废旧板子上拆啊

网友C:
初步问题估计:
1、电阻PR1031和PR1032有问题
2、PQ1003有问题
3、PU1001(BQ24738H)有问题

你初步估计得,后来呢?你进度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步问题估计:
1、电阻PR1031和PR1032有问题
2、PQ1003有问题
3、PU1001(BQ24738H)有问题

你初步估计得,后来呢?你进度到哪里了

手上没有合适的电阻和芯片,需要等快递

网友:
盲猜一下:PR1032阻值变大导致。静等结果

网友D:
买电阻本,各型号电阻都有,怀疑直接换,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电阻本,各型号电阻都有,怀疑直接换,方便

网友B:
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电阻是0402,发错货,发了0201,结果我把原本取下来的电阻重新焊回去,修好了

,相对于就只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电阻是0402,发错货,发了0201,结果我把原本取下来的电阻重新焊回去,修好了,相 ...

阁下这操作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E:
虚焊或者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F:
虚焊或者是电阻变质了,大概率是电阻变质了,加热了能好,冷 了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虚焊或者是电阻变质了,大概率是电阻变质了,加热了能好,冷 了又不行

嗯嗯应该是,感觉保险起见我还是再焊接个新的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虚焊或者是电阻变质了

嗯嗯有可能

网友:
ACDET  偏高  换分压电阻

网友:
分压算下来2.65   确实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