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主板惠普IPM87-MP(REV:1.04)BIOS备份和添加NVMe,累得手都举不起来了,终于搞定

楼主(2023-10-09):
最近弄了一块惠普台式机(型号500-320cx)的主板IPM87-MP(REV:1.04),添加NVMe模块的时候发现BIOS芯片周边操作空间太小,无法用烧录夹,无奈之下买了烧录针,但这玩意实在是难用,稍不小心,读写就会中断,再加上我的老古董笔记本电脑配置太低(还是USB 2.0,数据传输太慢),在操作过程中,我的手实在是吃不消,又累又酸,后来搞得都快举不起来了。最后总算是搞定了。把备份的BIOS文件和添加了Nvme、NvmeSmm、NvmeInt13模块的BIOS也发上来。。

网友:
不行就接几根线

网友:
添加一个不行吗?

网友:
添加NVMe单一模块也可以,但BIOS启动项显示的是PATA SS,或者根本不显示。
添加单一模块看不到固态硬盘型号。添加3模块,有些主板能看到固态硬盘型号,有些主板不行。

网友:
Intel芯片组也可以使用其工具软件FPT(FLASH PROGRAMMING TOOL)备份和刷写BIOS

网友A:
添加这三个模块后,IPM81主板能识别SSD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这三个模块后,IPM81主板能识别SSD型号吗?

估计是不行。
惠普H97主板的三模块都不能显示固态硬盘型号,单一模块就更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