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414HB 前触摸按键面板无法使用

楼主(2023-10-10):
请教各位大师,DELL U2414更换了电源板 和驱动板 能正常显示了。但是前触摸按键面板无法使用。另外买了两个面板回来换上去之后,还是无法使用。请问各位大神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板不配套

网友A:
请教一下,那要如何操作才能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那要如何操作才能弄好。。

要么刷与你手上的按键板配套的程序 ,要么卖和你现手上的按键板配套的板子,最后一招也可以网上一起卖来一套(按键板+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刷与你手上的按键板配套的程序 ,要么卖和你现手上的按键板配套的板子,最后一招也可以网上一起卖来 ...

请问,如果刷和现在手上按键板配套的程序,要怎样才能查到自己的按键板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