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系统安装蓝屏

楼主(2023-10-10):
联想y460 的老机子了,i3 380mCPU,内存条一个2g一个4g,更换固态硬盘240g,安装win7系统后蓝屏报错007B  有时也报错004E,机械硬盘安装win10正常使用,各位大佬在线求救啊,感谢

网友:
固态装WIN10可以不

网友A:
机械硬盘安装win10正常使用,那就装win10就可以

网友B:
bios引导 调成传统模式  试试

网友C:
拆了一根内存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win10  win8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安装win10正常使用,那就装win10就可以

win10有些卡,固态硬盘不用就浪费了,目的就是提速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引导 调成传统模式  试试

设置方法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一根内存问题就可以解决。

可以试试

网友:
bios里将boot改成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