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103 屡烧上管 ,烧cpu.

楼主(2023-10-10):
    机械师m511 的笔记本 ,第一次烧了cpu供电一个上管,换掉mos,i7cpu也挂了换掉。给客户用了有个把月吧,又不通电了,上管继续被击穿。再次维修,更换全部8个mos管,换i5的cpu,用了差不多半个月又烧了。 这次把主控81103 也换掉,测试了两天,正常关机后,第3天来触发就掉电,果然又烧了。
    现在发现就是两组供电好像不平衡,烧上管的这组HG3 开机时测量1.78v左右,另外一组HG1的电压2.22v左右,能开机进系统,cpu供电1.74v。压力测试都正常,就是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烧掉。  请教一下这两个电压不一样是不是异常。把bst3上的电容电阻换了也是一样的情况。没有示波器,只能看看电压。

网友:
连两个大电感都换了。。

网友A:
CPU供电后级是不是有电解电容啊?CPU供电电解电容一般是耐压2.5V,上管击穿19V直接过来,超过耐压值,怕是电解电容会失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后级是不是有电解电容啊?CPU供电电解电容一般是耐压2.5V,上管击穿19V直接过来,超过耐压值,怕是 ...

电容加了两个470。电感后的滤波电容不行也不会烧上管吧

网友:
不行就定一块料板,把CPU供电部分整个搬过去。

网友:
把芯片也换的

网友:
P管,N管的作用搞清楚就容易处理了,那一定是过载了嘛 ,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CPU供电端并联稳压管怎么样可能就不烧CPU了

网友:
起保护作用不烧CPU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比较有挑战性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搞,阁下真是厉害

网友:
电源出问题也会烧

网友:
上管击穿一般分两种情况   一种过载 :超过额定电流电压
另一种就是G级不在线悬空了   100%击穿

网友:
维修行业越来越没搞头了,亏大发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头大

网友:
换板吧,不贵

网友B:
连烧三片U  亏大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烧三片U  亏大发了啊

是的,直接想用脚踩。用便宜的cpu测试好多天才交货,上i5给客户用个把月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