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半小时左右花屏求助大神

楼主(2023-10-10):
HKC 27寸2K屏,刷新率60HZ,刚开机没事,用一会儿出现花屏,过两分钟又好了,这种大概率是什么情况,还有抢救的必要不?对了,用的VGA线。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不是屏的问题的话就是显卡或者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不是屏的问题的话就是显卡或者U了

如果是屏的问题,大概率是哪块的问题,还有救不

网友:
如果是屏的话,看看供电

网友(2024-01-15):
目测电脑问题不是屏问题

网友:
拆下显示器的后壳,
擦一下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
不行的话那就是逻辑板的到屏的排线了.
逻辑板好像还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