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3 air -S 大短路小修

楼主(2023-10-10):
机器同行送来说适配器坏了,让配个适配器。作为同行你们信吗?接上电流直接打表到顶,明显是短路。打开鑫织造(感谢)。直接上点位,主供电通过保险R344,去的所有点直接松香大法。发现居然没有起热点。怀疑有强接地。排除电容短路。再看图纸找到保险R4094,直接断开量,发现前端断开,短路消失。后端依然短路。感觉不妙,图纸显示这个供电一路通过R4095去了CPU主供电。一路去了显存主供电。那就先下手显存。要是显存供电不短路。就更恐怖了。找到显存供电直接测量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显存的阻值也在4左右。直接断开主供电电感吧。断开L67 L68.测量果然短路依旧。继续松香大法,没想到的是依然没有任何起热。于是开始拆电容,几个电容拆完,依然还是短路。。。。主供电MP8694?、、、就这俩了也没啥了 拆掉 。拆掉一个还短,怀疑是拆错了。拆掉另外一个发现阻值恢复正常,最后某宝定芯片。两个都换了 也别去测试另一个好坏了,装机收米。

网友:
有点位还好,这种没有图纸就很麻烦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爱烧

网友:
cpU还在也算幸运了

网友:
不容易啊,居然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好!

网友:
这个是复合管吗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运气好,捡漏了

网友:
8694短路居然CPU还健在?那楼主捡漏了

网友:
分享的很好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开心开心开心

网友:
这运气可以啊 显卡没事

网友:
好运来,捡漏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