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1没有ACOK问题!

楼主(2023-10-10):
红米的笔记本不开机不充电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为bq24781 测量28脚vcc 19v  24脚regn 6v  4脚acdre 26v   6脚acdet 2.8V  5脚ACOK 0v  芯片已经更换过了  请问还需要查那些条件

网友:
ACOK 是不是 上拉电阻不对 又或是 补EC拉低了之类的.条件正常就应该出

网友:
ACok正常都是3.3   不出的话要查一下与之相连的MOS管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遇到一个cpu供电芯片坏

网友:
6脚acdet 2.8V ,这个电压有可能偏高,检查确认一下

网友:
Active HIGH AC adapter detection open drain output. It is pulled HIGH to external pullup supply rail by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when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ACDET above 2.4 V, VCC above UVLO but below ACOV and
VCC above BAT). If any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is not valid, ACOK is pulled LOW by internal MOSFET. Connect
a 10-kΩ pullup resistor from ACOK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

网友(2023-12-04):
查这个点位有没有短路,短路可能芯片坏,+6V_CHG_REGN看这个是不是正常。查acok到ec的电阻 断开,看+6V_CHG_REGN 2个分压电阻这一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