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5R3 原装电源点不亮,

楼主(2023-10-10):
    外星人15R3  原装电源点不亮,原装电源是180W的 用130W 的可以点亮,用可调也可以点亮  但是180W以上的就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是掉电反复重启,没有思路了,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电源的保护电路动作了(自动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保护电路动作了(自动保护)。

用可调是开的起的也点的亮, 用130W的电源也点的亮,但是180W的就点不亮 还反复掉电重启,是功率检测电路有问题吗,哎,技术太菜了,找不到方向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保护电路动作了(自动保护)。

用180W的电源不插内存 他就不会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B:
是不是你这个180W的有问题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这个180W的有问题啊,换一个试试

换了几个电源了

网友:
那台机器的CPU可能有问题了,那个机器要求最低的电源是180W,此时CPU可以全速跑,低于180W的会降频工作,可能让你机器还能勉强在低频下跑一跑

网友:
这电脑设计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