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x-ud3h。不过内存维修,内存电压1.35v

楼主(2023-10-10):
看图维修 简单明了。一颗13k电阻失效。只有专业的人才能找一个电阻坏,免费分享给小白们。

网友A:
这个MAU40的11脚大概有0.36的电压,是通过5vdual分压而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肯定是这个13K电阻坏,或者0.01U的电容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B:
阁下的水平,恐怕只有高手才能看懂这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AU40的11脚大概有0.36的电压,是通过5vdual分压而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肯定是这个13K电阻坏,或者0.01U的电容短路拉低了电压

是的 0.36分压得来,坏的时候是0.95v我还以为是正常的。没人告诉我是0.36,你会想到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阁下的水平,恐怕只有高手才能看懂这帖子

已经有一位看懂了,找到问题可能花几天,修就是一分钟的事情。我发的贴根本不会理会小白能不能看懂。看懂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一位看懂了,找到问题可能花几天,修就是一分钟的事情。我发的贴根本不会理会小白能不能看懂。看懂 ...

IR3570的PWM脚正常应该有1.5V,你测量是1.35V,所以排查这个芯片,明白了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好修多了

网友:
这是电压检测不对,虽然内存电压正常了,但是芯片检测不到也会有问题,昨天还修到一片,3.3v有了,但是显示3.3不正常,最后发现vsns检测不正常导致芯片不发出pg

网友:
看不懂,小白一个,,,,,,

网友:
正常要1.5吗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下小东西,反正认为电压异常的,一律焊下来,再测电阻,电容, 如果板层轻微漏电那种,不这样,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