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tiPlex 380 MT装XP黑屏死机 win7正常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3-10-10):
请教OptiPlex 380 MT装XP黑屏死机 win7正常的维修思路
win7
黑屏

网友:
这论坛怎么打赏

网友A:
驱动问题?
独学无友
win7一切正常,就是ghost xp镜像后该出XP滚动条时,显示器闪两下后一直黑屏死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
win7一切正常,就是ghost xp镜像后该出XP滚动条时,显示器闪两下后一直黑屏死机。

网友:
是不是BIOS里硬盘模式的问题?XP一般要选择IDE模式。不能选择AHCI。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