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FA506 版号DABKXBMBAD0 进BIOS花屏

楼主(2023-10-10):
华硕FA506 版号DABKXBMBAD0  进BIOS花屏
CPU 是AMD R7 4800H
客户描述是温度高就花屏。
接上手测试 不进系统。一进系统不是掉电就是黑屏
发现另一个问题 进BIOS 是花屏的 只显示一点点, 移动鼠标能看到鼠标可以移动。
目前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想断开独显来判断一下,断开了独显供电芯片的VCC 结果上电不显示,到0.8A 就掉电了。无奈~
请教论坛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A:
直接搞CPU就好了。

网友:
等专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CPU就好了。

更换CPU后无果 一样故障

网友:
会不会屏问题啊  这屏好多通病来着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独显关了,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都不是独显直连的 跟显卡没关系要么CPU要么内存

网友:
屏坏。换一块试

网友:
看状态像屏啊 不过cpu换之前肯定排除了吧

网友:
CPU你都换了,不就是显卡吗

网友:
先简单的换屏。客户说的有时候不一定对啊。

网友:
期待有人给个结果

网友:
楼主 这种明显屏幕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