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号PRIME B250M-D REV 1.01 点位图

楼主(2023-10-10):
板号PRIME B250M-D REV 1.01  15秒自动关机提示,谁有这个点位图,  多谢楼下兄弟点位,已经修好,应该属于通病,之前也求过这机的图纸,是同行的,今天 叫他拿那板过来,原来也是15秒自动关机,故障和元件都是那里的问题,都是短接OK 楼下有答案

网友:
华硕图纸点位,需要左下方有联系

网友:
Prime b250m-d

Prime B250M-D REV1.01A.fz.zip

网友:
鑫智造里面有

网友:
多谢,有你个点位图,终于搞好了,是URN162  没有+5V_USB_P78  这个供电,应该是断线了,相关连的元件又太远,后直接把这个URN162S_USB3_OC#12  S_USB_OC#78G两脚短接,OK

网友:
技术好呀!有图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