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S3#掉点,无法软关机,如何补救?

楼主(2023-10-10):
Z10PA-D8主板,焊桥的时候桥上的SLP_S3# 这个掉了,挖开了补了一下

也许封胶没有封好,现在可能开焊了
待机主板上SLP_S3#这个点是高电频,3.3V
软关机关不了,风扇还是转的
能有什么办法补救一下没
可以和主板上的SLP_S4#并联吗?让它帮忙带一下

网友:
短接了,导致S3控制的电没关,S4信号不被拉低,所以关不了机

网友:
这桥怎么干成这样 直接换个桥吧

网友:
飞线啊  能怎么办

网友:
这技术牛呀!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