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 USB 15秒关机

楼主(2023-10-10):
看了有个贴叫换更换472. 103电阻左侧 最下边4.7k电阻,改成1k电阻就行,,,完全瞎扯。我换了就不行,不知道老铁们怎么看。如图把我圈起来的加2个0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

网友:
楼主主要是想防止白嫖,这个要看点位图分析,才明白为什么加2个0欧电阻。

网友:
确实加了两个0欧电子就好,更换472. 103电阻左侧 最下边4.7k电阻,改成1k电阻就行,,,完全瞎扯。

网友:
学习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3-12-12):
恭喜楼主捡漏了。今天修了一个V星b450 15秒关机,测量了所有检测都是好的,估计桥坏了

网友(2024-02-21):
证实是加2个0欧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