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主板BIOS有四个芯片

楼主(2023-10-10):
分别是
W25M121AV
W25Q128BV
W25Q128FV
W25Q128JV

究竟应该刷哪一个啊?

网友A:
这个是编程器的软件让你选择其中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编程器的软件让你选择其中一个吧?

是的,就是编程器

网友:
选一个就可以啊

网友:
你看看BIOS芯片的表面,有一些小字,是芯片的信息。你用手机拍个照,放大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