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 会造成独显找不到吗

楼主(2023-10-11):
深海幽灵   Z3 AIR
不上电
判断PCH坏
买了后更换
更换后 一切正常   开机速度刷了BIOS  后   也很快
  客户取走后说独显不见了
拿回  确实设备管理器无独显
测显卡供电0.8    显存供电1.2  都正常
BIOS  论坛找了好几个     刷了都是设备管理器发现不了独显
客户说坏之前都正常

问下  桥芯片会造成这样结果吗?

网友A:
先找个原厂BIOS 试试再说  ,一般常见都是BIOS 不匹配引起的,很多版型板号一样 处理器一样 显卡方案不一样 会引起这类常见问题

网友:
会  遇到过  刷了几十个BIOS有的识别但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有的不识别 包括淘宝买的,后来找到个亮机慢的都好使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原机刷回去看看,不行查下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考虑换个全新的南桥上去。或者看一下是南桥旁边否掉件了

网友:
原机备份的刷进去   也是发现不了独显     开机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原厂BIOS 试试再说  ,一般常见都是BIOS 不匹配引起的,很多版型板号一样 处理器一样 显卡方案不一样 ...

原机备份的刷进去   也是发现不了独显     开机还慢

网友:
怀疑你南桥的话,再换一个呗

网友:
会的,显卡的复位要南桥发出,还有两条时钟也要南桥这边正常才能认到显卡,应该是南桥没做好导致的

网友:
先整bios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需要验证求证的结果说一下

网友:
桥拿下来看看焊盘有问题没

网友:
终结篇     昨天又一台同样机器     看了下   桥芯片四角带胶的    回想上次那台四角无胶   PCH 应该是更换过   那么BIOS肯定刷过   那么原来备份的BIOS  也就没用的了     又找了论坛好久    最少刷了20多个     终于OK 了 然后改了ME   开机正常速度